求助,如何配置simatic net

楼主(2005-01-25):
现在新出来的simatic net和以前的配置方式有所变化,我用的ifix3.5,这样如何来配置呢! 用的网卡是cp5613A2,我想知道ifix中如何来配置I/O 实现通讯,望各位大侠们都赐教!!!

网友A(2007-07-13):
以太网通讯可以用SL4驱动,不需要怎么配置的,网上搜一下有帮助。

网友B:
如何用啊

网友C:
我做过,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的电话:15910957408

网友D(2010-03-15):
同问simatic net的配置,主站卡用的CP5613A2,从站用的DPC31的开发板,配置有问题,没法加GSD文件,总是no slave,请问应该怎么做?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