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800M变量映射

楼主(2005-01-25):
求助:我现在用ABBAC800M做一套三个站的系统,请问如何能三个站的变量用下位机相互调用。如何使用MMS?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有两种办法,一是采用分布式编程,将APPLICATION分布到三个控制器中,不同的控制器对应不同的Program,但该方式不适合时间同步要求比较高的场合,另一种是采用MMS,定义AccessVariable,具体的你看手册吧。

网友A(2005-04-27):
难得我们的曹同志还有心情到这边来灌水,辛苦了!

网友B:
关于如何能三个站的变量用下位机相互调用: 如果采用分布式编程,将APPLICATION分布到三个控制器中,再变量定义时选择过程映象,并且在变量列表中的X列把默认值X改为Y,这样变量就可以在不同站之间调用了。 这样定义没有时间同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