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采集卡

楼主(2005-01-26):
请推荐一种采集卡或USB采集模块均可,要有LABVIEW驱动,功能与NI的6024E相当,价钱尽可能低一些。

网友A:
你好: 你能说说你的采集卡的运行环境? 如何让采集卡在你的设备中运行控制呢?

网友B: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software_selection.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ard/pci_selection.htm 这两个网页看一下。

网友C:
NI PCI-6221是M系列新卡,和6024E相当,价格比它低。 http://www.pan-broad.com.cn/NI/ni_product.asp?type=5

网友D:
澳德公司有一款:价格1550元 以下是其基本资料: LabJack U12主要性能和特点如下: ※ 12位、八个单端或四个差动的模拟量输入 ※ ±10伏的模拟量输入范围 ※ 具有可编程放大器,增益为 1,2,4,5,8,10,16 或 20倍 ※ 采样速率可高达8000赫兹(在短时读模式下)或 1200赫兹(在连续读模式下) ※ 支持软硬件定时采样 ※ 支持触发采样 ※ 2个模拟量输出 ※ 20个数字输入输出口(每个口的速率可达到50赫兹) ※ 1 个32位计数器 ※ 具有看门狗定时器功能 ※ 是个使用方便的PnP USB设备 ※ 一个USB口可以连接80个LabJack从而组成庞大系统 ※ 百分之百的软件控制,没有任何跳线或开关 ※ 不需要外部电源 ※ 提供完整的驱动软件和一些应用软件 ※ 包含LabView 和VB程序(适用于LabView教学) ※ 可在视窗操作系统 98SE,ME,2000 或XP上使用 ※ 详尽的中英文技术文档 ※ CE认证产品 ※ 可在工业温度范围内使用 ※ 包括所有连接缆线和接线端口 ※ 大约尺寸为10cm × 15cm × 3cm ※ 有OEM板,为您的产品提供计算机接口 详细请到www.ad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