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317的问题

楼主(2005-01-26):
S7-300中的317能否实现热备冗余,2个CPU的切换时间是多少?

网友A:
不能!出来S7-400硬冗余外,300系列的PLC只有带-2DP的支持软冗余!

网友A:
是“除了”,不是“出来”。dl_cui@163.com

网友B:
bfhy这位大哥可真行!

楼主:
bfhy:我的两个317是带有DP口的,我还想请教一下软件冗余的话,主CPU出现故障的话,备用CPU接收主CPU的数据切换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C:
S7-300的软冗余还需要一个冗余组态软件,切换的时间据说是30S左右。

楼主:
kuilin: 谢谢,回复!是需要冗余组态软件,我想问一下是30S还是30mS呢?这个切换对DO/AO的输出有什么影响?输出会不会在切换的时候没有了?

网友A:
没有那么长,与你的程序有关,小的话1、2秒吧。不会影响DO/AO,但你要在程序里设定的。

网友C:
把DO/AO模块的属性组态为"系统故障时保持输出",就不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的伙计!

网友A:
不仅在系统故障时保持输出,在程序里还要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