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5-01-26):
请教各位专家:我一直弄不明白计算机是如何检测到鼠标中的两个正交滚轮正反方向滚动,并且将与其对应的光电脉冲转换为屏幕上的鼠标位置改变。

网友A:
鼠标原理是藉由滚球的移动,带动X及Y轴光圈转动,产生0与1,再将相对坐标值传回计算机并反映在屏幕上。X,Y的位移值都是8位二进制数(8bit)。标准芯片每移动一英寸产生800个以上脉冲信号 在机械式鼠标器底部有一个露出一部分的塑胶小球,当鼠标器在操作桌面上移动时,小球随之转动,在鼠标器内部装有三个滚轴与小球接触,其中有两个分别是X轴方向和Y轴方向滚轴,用来分别测量X轴方向和Y轴方向的移动量,另一个是空轴,仅起支撑作用。拖动鼠标器时,由于小球带动三个滚轴转动,X轴方向和Y轴方向滚轴又各带动一个转轴(称为译码轮)转动。 译码轮的两侧分别装有红外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传感器,组成光电耦合器。光敏传感器内部沿垂直方向排列有两个光敏晶体管A和B。由于译码轮有间隙,故当译码轮转动时,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的红外线时而照在光敏传感器上,时而被阻断,从而使光敏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光敏晶体管A和B被安放的位置使得其光照和阻断的时间有差异,从而产生的脉冲A和脉冲B有一定的相位差,利用这种方法,就能测出鼠标器的拖动方向。 也就是说,脉冲A比脉冲B的相位提前时,表示一个移动方向;反之,脉冲B比脉冲A的相位提前时,表示另一个移动方向。同时,脉冲信号周期也能反映出移动速度。检测到的X轴方向和Y轴方向移动的合成即代表了鼠标器的移动方向。将上述电信号重新编码后形成串行信号,再通过串行口COM1或COM2输入计算机,计算机即可判断鼠标器的移动方向。

楼主:
非常感谢"在水一方"的解答!您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