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高手: Shortstack Service Pin 的响应问题

楼主(2005-01-26):
我是用ZILOG 单片机与shortstack 接口的,单片机的程序是模仿MOTOROLA的例子改的,单片机与shortstack之间的通讯似乎成功了, 初始化后,当我按service pin时,单片机可正确收到此信息,进入lonEventHandler中的lonServicePinPressed(); 可是,shortstack 的另一端接到PC的LONMAKER,却根本检查不到 Service Pin pressed 信号, 我用示波器也看不到FT-X1的管脚有信号。是什么问题啊?请教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A:
lonServicePinPressed(); 是server和通讯协处理器之间的回调函数 响应回调函数时,可以使用lonSendServicePin()来广播ServicePin message

楼主: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在lonServicePinPressed() 中 加上了 lonSendServicePin(),可是仍然一样。我用示波器观察FT-X1的T1和T2管脚,他们总是一样的波形,78KHz (High 1.7uS, Low 11.2uS), 按下 service pin 也没变化。

网友A:
实际上 在按下service pin的时候 servicepin message 就广播出去了。 如果网卡方面没有接收到报文的话,就是你的device有问题。 1、调试的时候尽量不要用lonmaker ,使用网卡诊断工具 或者nodeutil 2、初始化没有问题。。。。回调函数也响应了。。。问题出在芯片上。 还是你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多谢指教。我没有Nodebuilder, 您说的网络诊断工具是什么?能说详细点吗?我的LONWORK是用PCLTA-10接在Notebook上的。我看到RTC,CTS,RXD和TXD的波形都挺对的,可T1和T2就是没变化。如果NEURON芯片有问题,那它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也不会正确,对吗?

网友A:
网卡诊断工具是什么? 安装网卡的时候在控制面板里的一个lonworks应用程序。可以诊断 网卡状态 以及节点的通讯状态。。。 如果NEURON芯片有问题,那它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也不会正确,对吗 不一定。。。它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是属于i/o应用部分。。。 研究一下。。。。。。可以先测试节点本身状态。。。。。 1、随便些一个普通应用程序。。。。下装到节点。。。。。 节点现在是一个正常的lonworks device . 测试通讯。。。。。。。 2、如果第一步正常的话,可以将shortstack的程序重新下装到节点。 测试通讯。。。。。。 不正常的话,说明还是你的初始化。。。参数配置 有问题。。。

楼主:
我下载了Nodeutil,我输入F,它说找不到NODE,我输入S,它出了一些信息,其中,Node state=configured, on line. Neuron Chip model:3150等等。这只能说明我的network interface是好的,对吗?如果NEURON芯片初始化对了,按SERVICE PIN,NODEUTIL 会有反应,是吗?谢谢

网友A:
节点通讯正常的话,一定会有反应的。。。。

楼主:
I am still trying....will try harder. Your help is highly appreciated. Hope can make a friend with you...

楼主:
请问风云大侠,我用NODEUTIL还是没有SERVICE PIN的响应,但有时会出现Received a success completion event, 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我的Microcontroller无法收到Neuron ID response,而其他的,比如Query domain information等都对,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楼主:
service pin 终于有响应了,但又出 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subsystem NS, #60). 这通常是什么问题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