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定位器和电气转换器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05-01-26):
向内行求助:都是控制大头阀,为什么有的用阀门定位器,有的用电气转换器。它们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网友A:
电气转换器只能简单的将电信号转换为气信号传送给阀门,控制精度很低,一般用在调节精度不是很高的场合。定位器内集成了电气转换器,但是它又通过连接在阀体上的连杆的位置变化来调节针孔气门的输出,来精确定位阀门的输出位置的,通过这两方面的调节,最后确定阀门的行程位置,可以精确控制阀门的开度,控制要求精度高的话就要加阀门定位器了!

往哪里走?

网友:
阀门定位器调节精度很高吗,我以前看我们现场的定位器因为起不到作用,都被拆下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也不是很高,不过比起电气转换器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上可以说的了,现在又一种智能阀门定位器,我曾经调试过,好像室SIEMENS出的,可以自行找到行程的零点和量程,自动调校,走几遍行程就自动调节好了,省却了人工调节的误差,精度还不错!

网友B:
metso automation 是芬兰的!阀门定位器十分好!我用过!

网友C:
电/气转换器与阀门定位器的区别不是精度的问题。电气转换器作用将4—20mA信号转换成气信号,通过阀门定位器驱动阀门。不用阀门定位器的一般是小阀门。你看不到电/气转换器的大阀门是因为电/气转换部分包含在阀门定位器内。现在最新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它也包含着电/气转换部分。

网友D:
电/气转换器是两个物理量的转换装置。电气阀门定位器是闭环的定位装置,反馈是阀杆的运动量。

网友C:
补充:电/气转换器、阀门定位器、电/气阀门定位器。

网友D:
补充:电/气阀门定位器是电信号(4-20mA)控制输出的仪表风压到调解阀的膜头来推动阀杆运动。气动阀门定位器是气信号(0.2-1.0kgf/cm2).

网友E(2005-11-26):
阀门定位器有电/气定位器和气/气定位器两种。
电/气定位器通常输入4-20mA电气信号来控制输出的气体压力,从而控制执行器来定位阀门开度。
气/气定位器通常输入20-100kgf/cm2气信号来控制输出的气体压力,从而控制执行器来定位阀门开度。

电/气转换器通常是和气/气定位器一起使用的。将4-20mA的电气信号转成20-100mA气信号输入给气/气定位器,气/气定位器来定位阀门开度。

电/气转换器与阀门定位器的区别不是精度的问题,是作用问题。因电/气转换器比阀门定位器便宜,有人就直接用电/气转换器控制小阀门,所以感觉精度低。

网友F:
粗活,请不要乱说

网友E:
好像metso的定位器性能是最好的,因它的本家是世界大规模的造纸厂家。

网友G:
还是找本书看吧,最简单的仪表问题。我用过不少,美国的,日本的,德国的。。。。,我觉得是FISHER的最好,不过¥$????

网友H:
从维修角度来说SOMAS的定位器最好

网友I:
控制阀用电/气转换器和气/气定位器一起使用。是电/气转换器将4-20mA的电气信号转成20-100mA气信号输入给气/气定位器,气/气定位器来确定位阀门开度。
控制阀用电/气阀门定位器,是阀门定位器的继动器将4-20mA的电气信号转成20-100mA气信号输入给执行机构,来确定位阀门开度。
用过、调试过不少阀门定位器,觉得是山武的定位器调试方便、性价比好。

网友J:
电气转换器是把电信号转换为驱动气动头的气信号;
阀门定位器是将阀门控制到信号要求的实际开度,并提供阀门行程的反馈,当然是高级的阀门定位器。

网友K(2005-12-27):
 电气转换器:将输入的电信号转换成相对应成比例输出的气压信号。
 电气定位器:一种伺服机构,它与执行机构构成一个具有反馈的控制回路。保证了控制信号与阀位的对应关系

网友L:
阀门定位器我做的是美国原装的,价格十分合理如有需要可以寻价!!!!我们保证质量并且我公司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队伍!!!
联系我  13953177871

网友M(2006-04-12):
下面引用由往哪里走?在 2005-1-27 14:28:00 发表的内容:
  阀门定位器调节精度很高吗,我以前看我们现场的定位器因为起不到作用,都被拆下来了!是什么原因呢?
--------------------------------------------------------------------------------------------
那你门 用的可能都是国产的非智能型的定位器.我门就用的很好,我们用的是西门子的

网友N:
我们就销售 SIEMENS 的定位器 这款定位器的操作十分简单

只要是由三个键初始化它就可以自动调整到用户所需的那种,状态

就可以使用了。相当简便 如需 样本的话请和我联系。

电话:13702058010 联系人:段文博 邮箱 siemenstig@163.com 把

您的联系方式写清楚,我们将很快的给您邮寄过去。

网友O(2006-05-16):
MOTOYAMA是JAPAN的!阀门定位器十分好!我用过!现在还在用

网友P:
一般情况是 电气转换器和定位器是一体的
电气转换器将4--20mA输入信号转换成输出空气压力,控制执行机构的动作。同时根据执行机构的行程进行反馈,从而使执行机构的行程按控制信号进行精确定位。

网友Q:
不懂装懂,而且乱说——可恶! 支持“ 老头子1”! 西门子的PSII确实是一款很好的产品。当然好的产品不只ps2一款。西门子所收购的美国moore公司的760p也是顶级产品。好有很多很多,各有特色。可提供以上两款产品。欢迎垂询!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R(2007-05-12):
阀门定位器是将电气转换功能和定位功能集成到一起,4-20mA信号送入阀门定位器,先进行电气转换,改变输出气压,推动阀杆移动,与阀杆联在一起的反馈机构将阀杆位移量变为电流,与输入电流相比较,如不相等,则再改变输出气压,使阀杆改变 位置,直到两电流相等.由于气动阀在电流驱动下位移是线性的,所以当阀调好零点与满度后,阀门就与电流的变化一一对应了.而电气转换器没有阀门反馈功能,所以当输出气压后阀门开度多少甚至不动也无能为力了.由此可见,阀门加阀门定位器组成了闭环系统,而电气转换器则是一开环系统

网友S:
下面引用由sdzbyag在 2007-5-12 17:40:00 发表的内容:
  阀门定位器是将电气转换功能和定位功能集成到一起,4-20mA信号送入阀门定位器,先进行电气转换,改变输出气压,…
--------------------------------------------------------------------------------------------
完全同意

网友T:
西门子所收购的美国moore公司的760p也是顶级产品。
====================
Moore被西门子收购了?还是只是收购了一个产品?最近西门子疯狂收购么。

阀门定位器贵点,但带了反馈;电气转换器便宜,但没有反馈信号。看你现场的要求了。

网友U:
支持逍遥生和fubai,他们说得很对。

网友V:
我怎么发不了图片呢?谁解释下

网友W(2009-06-17):
引用 网友B:
关于metso automation 是芬兰的!阀门定位器十分好!我用过!

美卓非常容易卡住

网友W:
有谁用过分体的阀门定位器,西门子的分体定位器用过吗

网友X:
通常在自动控制上,阀门定位器根据过程控制,按控制信号用来确定阀门的开度位置的辅助控制元件,控制信号可以是4-20mA电信号或者0-0.1MPade1气动信号。

阀门定位器通常根据控制信号的不同有电--气电位器和气--气定位器。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组合器件,工作原理基本上一致:就是把控制阀的位置按给定的信号准确地进行定位。

电气转换器只不过是电气阀门定位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转换部件就是---比例阀之类的元件。所以,电气型阀门定位器是离不开电气转换器的。

还有就气流量方面,阀门定位器的气流量相对较大。它是把电气转换器的小流量信号气放大为阀门执行机构的动力气源来驱动阀门。

仅供参考!

谢谢!

mksvc

欢迎来电仔细谈!13980913246

网友Y(2011-12-07):
将电动仪表的标准直流信号(0~10毫安或4~20毫安)转换成气动仪表的标准气压信号(2×104~10a5帕)的转换器。电气转换器的工作原理与气电转换器相仿,也是根据力平衡原理工作的(图1)。来自电动仪表(变送器或调节器)的标准电信号I通过恒定磁场(永久磁场)的力线圈,产生一电磁场,与永久磁场相互作用的合力使杠杆绕支点摆动,改变喷嘴与档板之间的间隙。于是气动放大器背压PP发生变化,输出放大的气压信号,同时输出压力PC反馈至波纹管产生反馈力矩,使杠杆重新达到平衡。因此,输出压力的大小与被转换的电流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