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实现

楼主(2005-01-26):
欲采用pc+运动控制卡的方式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实现平面扫描,同时要控制采集器采集数据,并且要求实时的显示采集得到的数据和两伺服电机合成的运动轨迹。在伺服开始运动的同时就必须开始数据采集,不知可否实现,如何实现?运vc编程可行? 同时求购400w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两套)、运动控制卡!

网友A: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来看一下ADT-853运动控制卡,我们是用在激光上的,有做到扫描的功能,另外不知道你的需要什么品牌的伺服,我有电子文档的,你可以来函索取. adtech@tom.com

网友B:
数据采集卡我司没有。 你下面求购的运动控制卡我司有 伺服也有,不知你要什么牌子的。 我司网址www.adtechcn.com 0755-26722786 雷生

网友C:
运动控制肯定没问题。 数据采集有什么要求??多少个通道,动态范围多少DB,精度要多少位,要不要支持FFT分析,显示要支持2D或3D吗,是FFT、PSD或彩色谱图显示吗,频率范围有什么要求,信噪比多少,桢长度是多少,实时速率多少HZ。 我今天出差去洛阳,信件可能不能及时看了。大概2月4号回来。估计你年前也不会做完吧。

网友D:
請教各位,運動控制都涉及到哪些方面的資料。都到哪裡查?謝謝!哪位有的話請發到ckzczj2004@sohu.com

楼主:
首先谢谢老鼠杰利及各位人心人的帮助! 数据采集由专门的采集器实现,16通道同时采集。现在的问题在于: 1.通过运动控制卡控制伺服电机是不是设置好运动参数和运动轨迹后,只要发一条指令将这些参数传给控制卡后就不需要再占用pc机cpu的时间来控制其运动了? 2.由于是连续扫描,所以数据采集器采集的数据量很大,采集器自带的内存如果不满足要求,是否要不停地将采集器地数据传回pc机,这会不会影响数据的显示、数据的fft及其它常规的数据处理:譬如说滤波、自相关、互相关等?同时会不会影响伺服运动的控制? 3.由于pc要控制完成三件事情,是不是需要开三个线程?而且根据我的理解:pc每个时刻只能执行一个线程,这势必会将其它的线程挂起,这样就会终止其它线程。在这里比如说要从采集器传数据回pc,则就不能实时的显示采集的数据及进行数据处理了? 总之有太多的疑问,如果那位能指点迷津,真是太感谢了! 希望能介绍一下采集器和运动控制卡的工作原理,以及它们与pc之间的控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