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连接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1-26):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 变频器供电一定要接变频电机吗?什么情况下能用于普通异步电机调速。 谢谢赐教!

网友A:
一般来说,变频器后接变频电机要好一些,但没有也没关系,借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也可以,但变频后的频率不能超多电机的名牌额定频率

网友B:
恰恰相反,变频器用普通电机主要看:1 额定负载不能在20HZ以下长期工作.如果机械允许70HZ没问题.当然50HZ以上力矩降低.2 如果工作在20--50HZ,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一样.3 如果打算用普通电机,最好加大一个级别.

网友C:
请问什么是变频电机? 谢谢

网友D(2005-03-14):
TO : CCHXX 同意你的看法!! TO : ANALYSIS 你还是从头学起吧,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