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如何使用模拟输入模块

楼主(2005-01-26):
各位大侠 小弟刚使用台达plc的模拟输入模块,请问那条指令可以实现? 模拟量处理这块,如何写? 清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你怎麽联系 很简单用TO FROM 指令

楼主:
这么简单么 谢谢 我还想问一下,台达的plc代bcd和key模块时, 占用输出输入口么?还是,要扩展特殊模块?如此成本会搞很多么? sunsanr@sina.com

网友B(2005-02-25):
可以占用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