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怎样控制伺服马达?

楼主(2005-01-26):
请教:FX2n怎样控制伺服马达?且如何接线?

网友A:
如果点数不多的话,最好用FX1S。具体接线看伺服驱动器说明书

网友B:
据我所知,2N没有专用的脉冲控制指令,如果你用速度控制或者扭矩控制的话,还是能用的,如果要用位置控制,要么用位控模块,要么换1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