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调速技术与直流调速的比较

楼主(2005-01-27):
求助:交流调速技术与直流调速的比较 请各位大虾发表一下意见 两者之间优缺点和怎样结合利用! 小弟不胜感激。。。 请赐教

网友A:
交流调速(矢量控制)在超过额定转速时刚性比直流调速的要好, 直流在额定转速以下刚性比交流调速的好

楼主:
谢谢大虾!请各位大虾个抒己见!谢谢

网友B(2005-08-02):
在20 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鉴于直流传动系统具有优越的调速性能,高性能的可调速传动都采用直流电动机。然而,直流电动机结构上存在机械换向器和电刷,使它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固有缺点,如维修工作量大,事故率高,容量受换向条件的制约,使用环境受限(特别在易燃、易爆、粉尘等场合难以应用)。到70 年代初叶,席卷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石油危机迫使他们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去研究高效节能的交流传动系统。交流电动机固有的优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坚固耐用,事故率低,容易维护;但它的最大缺点在于调速困难,简单调速方案的性能指标不佳,然而随着交流调速理论的突破和调速装置的完善,经过大约30 年的发展,目前交流传动已经上升为电气调速传动的主流,直流传动系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已经受到强烈的冲击。在不久的将来,交流电气传动将会完全取代直流电气传动。 交流传动系统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和一些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有关。它们是功率半导体器件(GTR,IGBT,MOSFET等)的制造技术、基于电力电子电路的电力变换技术(主要是DC-AC Converter)、交流电动机控制技术(矢量控制VC、直接转矩控制DTC等)以及微型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DSP,ASIC)为基础的全数字化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