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控制器的原点

楼主(2005-01-27):
请教伺服控制器的原点的意思是指什么,有什么作用,怎么应用,一般在什么场合用的多?谢谢!

网友A:
原點:可分為機械原點和電氣原點每個伺服必須具備的,為運動控制的參考點.

网友:
伺服的原点是指的电气原点.即当机械回到机械原点时,马达再转一圈,当编码器的原点脉冲输出时,马达就停止转动.跟楼上说的一样,是伺服必备的,为运动控制的参考点

楼主: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设定参考点即原点A,由上位机控制运行到B点,然后再运行到C点,在此,上位机给伺服发出一个原点复位信号,伺服会自动返回到原点A,然后马达再转动一圈停止

网友:
不是这样理解。你的系统中应该有一个原点SENOR。当上位发出回原点指令时,你的最终执行元件就会返回,当它碰到原点SENSOR时,就会反馈一个信号给你的上位,这时马达并不马上停止,还会继续旋转一圈,当伺服输出原点脉冲给你的上位时,马达才最终停止。

网友B: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信号是机械开关量(没有精度的参考量),机械设备在触发这个开关后,以这个点为基准,开始找电机编码器的零位,这是一个是绝对零位,是精确的原点。这样,可以保证每次电机回原点,都是回到同一位置。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几位的帮助

网友C(2005-09-09):
但問題是: 不能保證每次回原點時開關閉合時伺服馬達的位置不可能一致啊,那原點位置就不一致了。

网友:
没看明白booth的问题。

网友D:
to沈阳老宋 你email多少? 我email :zhang-qd@neusoft.com 做项目选用伺服控制系统,咨询请教。

网友A(2006-05-07):
使用絕對座標系統,即使電源斷開後重新復電原點還是一樣位置,除了Driver電池沒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