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偏往右边有没有办法调整啦

楼主(2005-01-27):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触摸屏显示偏往右边有没有办法调整啦,但光栅正常 nypro2837@sina.com

网友A:
你的屏是什么品牌的呢?你是显示偏右那么按键有移位吗?如果单单是显示偏位一般的进口的屏是可以校正的,如果按键随之移位了那则得找厂家修了.

楼主:
我的屏子是一台用于模具恒温的,主要功能是PID电加热和PID冷却水控制,厂家把计算机和屏子硬盘集成在一起看不出屏子是啥牌的,按健也移位了

网友A:
我估计你可能不是工业触摸屏而是电脑屏,因为如果是工业上的屏是和变频器或PLC通讯,但你说的和计算机集成那就是电脑屏,是装在显示器上里面的,它其实就是一块玻璃而已,分为红外屏、电阻屏、电容屏和超声波屏。所以不好意思,电脑屏我就不懂了,不过据我所了解,应该是显示器存在质量问题,得找厂家帮忙解决咯!

网友B:
问厂家有没有校正菜单,或有按隐藏键进入调整,如西门子TP270可以直接进入调整,按定位“+”进行调整。否则只有进行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