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torylink 和AB SLC504的通讯

楼主(2005-01-27):
我用的是factorylink6.6.0进行监控系统的组态,下面的PLC用的是AB的SLC504,共3个PLC,用光缆连接,光电转换用的是WESTERMO公司的MD63和LD63,通讯卡用的是AB的1784PATX,安装在服务器上。通讯软件是RSLINX。当单独运行RSLINX,正常通讯,在这上面再运行factorylink的应用程序时,通讯有时是正常,有时出现通讯故障,当出现通讯故障后,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又恢复正常。这种现象有时一天出现几次,有时几天也不出现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09-02-08):
建议用factoyrlink 自带的驱动软件,可以有免费提供的。

网友A:
我有factorylink相关的资料。有需求请和我联系13016741213 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