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怎么了?急急急!!!
chen xiao

楼主(2005-01-27):
我客户这里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用USS控制西门子MM440变频器,原来一直好好的,今天早上的时候没有动作了,检查了通讯线也没有问题,按输入按钮PLC灯也能亮,但是通讯的输出模块的灯都不亮。短电在上电的时候有一个灯亮一下(红色),然后就灭了。后来检查发现电池上面的一根线断了,给焊接好以后,输出就没动静了。请问一下: 1。 USS通讯的程序是不是丢了?如果程序丢了是不是输出模块就没有了? 2。 输出模块是不是有问题了,怎样检测? 3。 他这中控制方式是单独的一个程序呢?还是就是一个通讯协议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刚没有动作的时候有什么现象啊?估计你电池断了线以后程序丢了吧?

网友B:
用pc连上s7300看看程序,uss是协议.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程序丢了,可能SF灯也会亮一亮的。。。

网友:
由于电池断线造成程序丢失,输出模块没有输出。输出模块可用强制方式检测! 欢迎访问www.cnuv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