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如何通过以态网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05-01-27):
大家好!    现有7台S7-200要通过以态网的方式与组态王通讯(因速度的要求不能采用PPI通讯),   请问都需要什么软件?怎么做?是否有相关资料?情况万分火急,谢谢了!

网友A:
试试通过MPI方式通讯,台式机上加装CP5611或CP5613卡(也可以用PC适配器),软件:STEP7、MicroWin3。2

网友A:
以态网?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可以为每台200配一块CP243-1以态网通讯模块,软件:STEP7 MicroWin32软件,资料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下,我这里也有。中文的看了就明白。

网友B:
用243没错,但是组态王没有直接和S7-200网络模块直接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驱动,但是组态王里有通过OPC通讯,但是需要在机器上运行西门子的OPC软件进行OPC配置,做起来比较麻烦.可以用力控组态试试,力控组态上有西门子以太网的驱动,但是我没有用过,不知道这软件怎么样

网友B:
总而言之,用组态做以太网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C:
为什么不用WINCC呢?

网友:
可以通过MOXA公司串口服务器(RS>LAN)虚拟COM口实现,还可以通过SIEMENS OPC 方式,第一种比较简单容易,也便于开发,第二种显得麻烦

网友D:
直接让北京亚控给您开发驱动程序就可以了,免费的!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北京昆仑通态的MCGS组态软件 你们就有S7-200的PLC通过CP243-1网络模块直接通过以太网通讯的驱动。我们这边还要相关方面的应用方案。027-84222336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老兄

网友G(2005-03-07):
用北京杰控的Fameview,这个组态软件有9种跟西门子PLC的通讯,比WINCC还多,而且不需要5611卡,省钱!批量采数,速度特别快。010-51659018

网友H:
wcc比较好

网友I:
有力控软件和S7200通讯的配置说明文档,支持各种网络方式,需要的请和力控技术部联系,或发support@sunwayland.com.cn了解

网友J:
用WinCC,免费的!

网友K:
S7-200有OPC

网友L:
要不您干脆别用S7-200了,用北京安控的PLC吧,以态网模块只要2000块,而且是标准的MODBUS协议,很方便

网友M:
s7-200的232串口连接一个232转以太网模块,组台王软件可以与以太网模块通讯,以太网模块可以用研华的,研华和组台王合作的很好,不妨试一试。

网友N:
我做个这个工程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QQ:87986393 电话:028-81079970

网友O:
可以在上位机安装opc和组太王进行通讯。s7-200如果加装以态网恐怕成本太高,可以直接将232口转以态网,这样就可以和上位机通讯了。

网友P:
我用过北京华晟的组态王6。5与西门子s7-200通讯,不过是以PPI的方式,但每次只能用一台控制,可不可以同时在几台机子上实现控制啊?

网友Q:
可以用以太网串口转换模块,S-700串口输出是RS485信号,我在2001年时用过,共有10台PLC,系统一直很稳定,价格很便宜的实现,不用西门子的专用卡件或电缆,我的IQ:330720429

网友R(2005-06-09):
用OPC联就可

网友S(2006-01-11):
还是用北京杰控这个软件好用!

网友T(2006-03-03):
  你们的意见都不错!还是只有试一下,就知道。要是我在编程,调试中有问题还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U(2006-04-05):
硬件:有普通网卡即可
软件:SIMATIC NET

网友V:
买个CP243-1模块吧,这个协议比较简单(类似PPI),可以在高级语言里直接访问PLC的数据。
这是我开发的一个控件:
http://blog.csdn.net/yefanqiu/archive/2005/12/12/550739.aspx

网友W:
问题需要解决,小孩生病了找的是医生,而不是选择生过一个,
所有的以太网的通讯,第三方组态软件现都是用opc的方式,一般来讲opc是有plc方提供,一般是付费的,但是s7200的以态网的OPC 西门子在推广的时候好象免费赠送过

网友X(2006-05-10):
用以态网模块,OPC方式

网友Y(2008-01-04):
其实可以用其中一个站做服务器,服务器用MPI和上位机CP5611。
不过记得报价时服务器名称是(太空纳米技术超速数据服务)才能慊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