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连ssi口的接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05-01-27):
我本是学机械的,对电气不了解,最近我们老师有个小的伺服控制项目,需要用西门子plc跟德国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只有ssi输出没有脉冲输出)连接控制直流力矩电机,我知道s7-300有个模块可以专门接ssi,但因为项目I/O点数很少经费有限,老师不太想用西门子的s7-300,希望用200就能解决问题(集成了io点且便宜的多,编程软件也免费),为此专门请教了西门子的技术部,人家说从官方角度200不能联ssi的绝对编码起,但是具体现场可能有这样的应用,所以强人大哥们,出来帮帮小弟吧,解决不了老师不让回家过年哪!!! 先说说我得想法,ssi是两根数据线和两根时钟线,s7-200里有内置时钟,能不能把里面的时钟引出来接到编码器里面?但是具体该怎么作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就是编码器出来是gray码,进plc是不是要转换成二进制?还是bcd码?该如何转换?是在plc里用指令还是专门的转换模块? 另外因为是野外应用,工作环境没有220交流电,只有30v直流,电机电压30v左右,堵转电流10A,有没有专门的直流进直流出的直流电机驱动器? 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千万写下您的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200编程作,脉冲输出作时钟信号,同时回联至输入口,ssi数据线也接入高速io口,然后用移位寄存器指令获得格雷码。 不知道速度快了,200能不能跟得上。看你运气了。 呵呵,请我吃饭

网友B(2009-05-18):
推荐参考产品:

1.SSI208P:SSI并口数据采集,读数据到控制器,适合板极开发,参考资料: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2008/12/9/11235bcb-6aa3-4287-9e34-029fe50aea86.pdf

2.SSI208S:将SSI数据转化为串口RS232能直接读取的形式,直接与工控机调试.

网友C:
用支持SSi的二次表来读编码器的值,然后用200用通讯的方式把值都出来是可行的,但是没有核算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