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s7-200如何连ssi接口的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05-01-27):
我本是学机械的,对电气不了解,最近我们老师有个小的伺服控制项目,需要用西门子plc跟德国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只有ssi输出没有脉冲输出)连接控制直流力矩电机,我知道s7-300有个模块可以专门接ssi,但因为项目I/O点数很少经费有限,老师不太想用西门子的s7-300,希望用200就能解决问题(集成了io点且便宜的多,编程软件也免费),为此专门请教了西门子的技术部,人家说从官方角度200不能联ssi的绝对编码起,但是具体现场可能有这样的应用,所以强人大哥们,出来帮帮小弟吧,解决不了老师不让回家过年哪!!!   先说说我得想法,ssi是两根数据线和两根时钟线,s7-200里有内置时钟,能不能把里面的时钟引出来接到编码器里面?但是具体该怎么作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就是编码器出来是gray码,进plc是不是要转换成二进制?还是bcd码?该如何转换?是在plc里用指令还是专门的转换模块?   另外因为是野外应用,工作环境没有220交流电,只有30v直流,电机电压30v左右,堵转电流10A,有没有专门的直流进直流出的直流电机驱动器?   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千万写下您的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可以直接接入输入模块,对应一个输入字节,在程序中就可以处理数据。

网友B:
编码器与PLC之间加块二次转换仪表,这块转换仪表输入格雷码,输出4-20MA.RS485或并行, 如需要这方面资料可来电:021-32031167-张伟

网友C:
高速脉冲输出作时钟信号,同时回接至plc。数据线也接到脉冲口,然后用移位寄存器指令,获取格雷码数据。

网友C:
不用外加设备,用高速脉冲输出作时钟,同时反馈至输入口,再将数据线介质输入口,用移位寄存器指令获取数据,得到格雷码。 呵呵,做个实验试试看,如果速度跟得上就没问题。 妈妈的,打了三次,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网友D:
注意,应该使用文明语言:TMD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