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s7-200如何连ssi口的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05-01-27):
我本是学机械的,对电气不了解,最近我们老师有个小的伺服控制项目,需要用西门子plc跟德国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只有ssi输出没有脉冲输出)连接控制直流力矩电机,我知道s7-300有个模块可以专门接ssi,但因为项目I/O点数很少经费有限,老师不太想用西门子的s7-300,希望用200就能解决问题(集成了io点且便宜的多,编程软件也免费),为此专门请教了西门子的技术部,人家说从官方角度200不能联ssi的绝对编码起,但是具体现场可能有这样的应用,所以强人大哥们,出来帮帮小弟吧,解决不了老师不让回家过年哪!!!     先说说我得想法,ssi是两根数据线和两根时钟线,s7-200里有内置时钟,能不能把里面的时钟引出来接到编码器里面?但是具体该怎么作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就是编码器出来是gray码,进plc是不是要转换成二进制?还是bcd码?该如何转换?是在plc里用指令还是专门的转换模块?     另外因为是野外应用,工作环境没有220交流电,只有30v直流,电机电压30v左右,堵转电流10A,有没有专门的直流进直流出的直流电机驱动器?     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千万写下您的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采用TRIO公司的MC206外加SSI子板就可解决你的问题.MC206上带有8路输入,8路输入/输出(可灵活定义).SSI信号可通过子板直接读入CPU进行实时控制.采样周期可控制在0.25毫秒.MC206可以发脉冲或+/-10V电压控制伺服放大器. MC206也只需24V直流电源. 需要进一步信息,请联系: 英国翠欧运动技术公司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28号,汤臣中心,A栋1105房间 电话/传真:021-58797659;13816137446 电子邮件:triomotion@126.com 网址:www.triomotion.com

网友B:
TRIO-MOTION 你一个“MC206外加SSI子板”,多少钱?学校本来研究经费就少,如果太贵还不如换个西门子300,呵呵

网友A:
也可用我们的EURO205X加子板.自己做一点外接线.我有一些代理商不好公开报价.但性价比绝对好过SIEMENS! SIEMENS CNC有它的特点.但运动控制器,实在是一般.在下做过一些项目专门取代SIEMENS.为客户带来了实惠! 如果采用PLC简单的脉冲输出方式,那用SSI不是太冤枉了吗? 如果加上SIEMENS的运动控制模块,成本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的产品,性价比有绝对优势.欢迎您来电查寻.

网友B:
既然已经选了德国的绝对值编码器了,S7-200又不能直接接收SSI信号,那还不如用块信号转换仪表,直接进PLC的好!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那SSI转接脉冲信号的转换仪表有没有现成的可以卖?

网友C:
转换仪表当然有,不过,这个东西不常用,多半没有现货。

网友B:
现货有的,只是不清楚你进PLC需要什么样的信号,模拟量还是485通讯。021-32031167 你联系我!

网友A:
曾志强先生您好! 不是我反对您的建议.因为他要做的是伺服系统.通过您说的仪表信号用通讯方式到PLC再加上PLC编程.这样一来,用S7-200采样周期可能至少要20毫秒以上.用PLC写运动控制指令有多不方便,做过的人都知道.这样的结合做伺服系统的人都知道是行不通的.而且成本不见得比用我们公司的EURO205X加SSI子板便宜.我们的控制器采样周期只有0.25毫秒. 我也不是非要推荐我们的产品.他可在市场上多问一下,看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是否最具竞争力.我们的软件灵活方便还是免费的. 为什么PMAC(DELTA TAU),ACS,BALDOR,MEI,PARKER和GALIL的代理商都不向您推荐他们的产品呢?

网友C:
本来只是个编码器接口的问题,居然还要卖出控制器去。根本是什么应用都不清楚,就敢说原有的方案是行不通的。推销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要如此赤裸裸的吧。卖控制器的应该和卖白菜的有点区别吧?

网友A:
刘先生也该有点君子风度吧?!我也是真心帮忙.您要是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拿出来嘛. 我还真不在乎能否拿到这个订单.实话实说,用运动控制器做伺服控制简单方便,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PLC编程时间!我用PLC做过很多项目,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网友C:
君子风度吗?在“为什么PMAC(DELTA TAU),ACS,BALDOR,MEI,PARKER和GALIL的代理商都不向您推荐他们的产品呢?”这句话里,我没有看到这种风度呀? PLC编运动控制程序当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在专用的运动控制器上做这样的工作要方便得多。据说法语的词汇变形是相当复杂的,号称最精确的语言,您平常用法语说话吗?

网友A:
过年了.希望刘先生别介意我说的话.如有得罪,请多包涵! 希望有机会还能与您合作. 顺祝商祈!

网友B:
刘岩利,您好! 经常在工控网上见到您的大名,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跟您交流,如果方便的话您能否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有机会了解一下您所在的工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