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流速度与水压的关系

楼主(2005-01-27):
我做课题研究遇到以下一个小问题,请各位内行指点迷津: 假设有一个开口杯,杯中的水高度为h,敞开放置在大气中,杯子的形状为一圆柱形,靠近底端一小段为弧形收口.现在杯底正中间开一小孔(形状与大小暂且不考虑),问:杯底出口处的水的流速与杯中水的高度有何函数关系?劳驾各位帮我指明思考方向,谢谢!

网友A:
可以用流量相等关系: AΔh/t=A孔*v

网友B:
to 生物脑: 谢谢你的提示.其实出口处的水流速度是随着杯中水高的变化而不同的.也即你所列等式的v是时间t的函数.如果对等式两边积分的话,也很难求出v与h的函数关系.

网友B:
其实可以考虑用能量守恒的关系来求解.杯中水的势能的变化(可以不计杯中水的动能,因为杯中水面下降的速度与出口处的水流速度相比很小)与杯底出口处的水的动能的增加相等来列方程求解.但是能量计算时所需的 质量 不好定!况且出口处有个能量的损失也不好算!  请高人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