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请教比例积分微分(PID)三个参数的特点

楼主(2005-01-27):
请教比例环节在系统的作用 积分环节在系统的作用 微分环节在系统的作用 以及三个参数的特点 谢谢!!!!!

网友A:
k是调幅值,积分调振荡的频率,微分使振荡平滑

网友B:
P是比例环节!也就是调幅值,快速但有残差!因此需要加入积分环节I,积分环节无残差,但是振荡剧烈,振幅大,使系统不稳定!加入微分环节D后可以有效的降低振荡,使系统稳定!

网友C:
可以举例说明吗?谢谢1 也可以回信 LBIN77012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