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关于伺服控制与选型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5-01-27):
请教几个关于伺服控制与选型的简单问题> 1.直线导轨THK的,摩擦系数大概是多少?旧的是不是要大一点? 2.松下的的伺服怎么样?一套MSMA的400w电机加配套的驱动报价多少? 3.没有制动器的伺服单靠停止脉冲输入来使其停止,停止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电机轴及其上的带轮的惯性发生前冲的现象? 4.伺服运动的时候声音大不大? 5.直线导轨上的滑块运动的声音大不大?

网友A:
1,直线导轨THK的,摩擦系数大概是多少,您可以找THK代理商询问,用google查THK会有一堆代理商提供给您。2.松下的的伺服怎么样?一套2。松下的伺服怎么样?MSMA的400w电机加配套的驱动报价多少?据工控论坛资深人士讲,“松下的伺服是日本伺服电机里面最烂的”,见 求助:激光切割用数控系统,急。。。论题中关于松下伺服的言论。 刘岩利:   2005-1-21 19:39:00    to NCLT    关于伺服电机的那几句话是卖伺服的人说的吧。话理论上是没错,(不过,你真让他把带载的松下加到3000转试试,几毫秒?他自己信吗?)能说伺服的性能在控制卡上的,一定是卖松下的,松下可以说是常见日本电机里最烂的。 如果您经常关心伺服论坛,还有很多关于日本伺服-松下伺服的言论。 本人认为,松下伺服在中国知名度很高,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现在,日本富士伺服电机价格与松下基本相同,性能却比松下高拉许多,打可不必选松下伺服拉,还是选富士伺服好。如果您能留下联系方式,我可以给您报价。 3,伺服电机制动器不是用来做停止刹车的,如果负载转动惯量与电机不匹配,完全有可能出现前冲现象。 4,您是做什么用,医疗吗?对躁声要求很高吗?任何机械运动都会有躁声,电机的声音一般比起导轨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