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转/反转

楼主(2005-01-27):
有一个问题请教专家: 我将TD2100(EMERSON)供水专用变频器用在恒压变频供水系统中,水泵工频时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发现水泵在工频旁通回路上为正转,在变频时水泵反转,只能通过修改功能码F04=1(1:反转)将该故障消除.不过我发现工频电源和变频输出相序一致,所以百思不得起解,请指教.(情况说明:在调试控制柜时,先试手动,水泵这时反转,因为有三台水泵,所以直接将控制柜总电源线调线,然后就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正反转与变频器的输入相序无关。

网友B:
是的,很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