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01-27):
各位大虾: 小弟在修数控机床时,在开机后,安川伺服电机有保持力矩,过几分钟之后发现Z向伺服电机动力线非常热,伺服驱动显示A91报警,经检查是电机抱闸未释放,接通抱闸电源后问题解决。 我在上学时知道如果电机负载力矩加大,电流会加大,导致过热,而此次是根本没给电机运转指令,只是电机有个保持力矩。 我想问一下这个保持力矩要伺服输出多大电压?交流还是直流?几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 谢谢

网友A:
你的马达是不是带刹车的?有的话就要看刹车的保持力矩.如果没有,就是SV-ON时,就有一个保持力矩.当你负载大时,这个保持力矩就大,同时电机的电流就大.也就是说当负载有变化时,电机的电流也会变.但是这个保持力矩不能大于电机的瞬时最大扭矩.

网友B:
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输出的,拿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网友C:
你的制动器没有打开,相当于外部加入一个制动器,这样伺服电机当然会发热报警,如果你开启P动作就没问题拉,关键是,带制动的伺服上电时顺序理论是制动器必须先上电开启。

网友D:
只有在位置环起作用情况下,可能运动控制系统里的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有误差,伺服系统为了保持位置精度就要不停地修正,在抱闸未释放时开机,这时的动作就像普通电机憋死一样会发热。

网友E:
伺服系统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内环为电流环和速度环! 伺服轴有力矩说明内环已经起作用,只是没有打开制动器而已! 你所说的情况都符合数控系统的正常逻辑!不过驱动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报警!

楼主:
to数控精英and刘岩利:   数控精英所说: “只有在位置环起作用情况下,可能运动控制系统里的实际位置和目标位置有误差,伺服系统为了保持位置精度就要不停地修正,在抱闸未释放时开机,这时的动作就像普通电机憋死一样会发热。 ” 和刘岩利所说: “伺服本身是没有保持力矩输出的,拿是一个动态的平衡。” 有一定的联系,能具体讲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