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的问题
Happy Trip

楼主(2005-01-28):
请教各位大侠,有些场合,需要电机频繁正反转,功率又不是很大,就相当于电机带动皮带左右摇摆的情况,摇摆的距离也就是1M之内,这种情况配什么样的电机比较合适,具体参数我暂时给不出来,只希望大侠们给个大概的思路,谢谢!

网友A:
频繁正反转,速度又要求不高,那么可以用步进电机,我的客户有用步进电机控制包装机机构频繁往复运动的。

网友B:
电机正反转速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C:
一般步进电机就可以了,速度靠皮带轮的直径来决定,但直径不能太大(电机的扭矩限制,两相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在150转/分钟左右,再高扭矩下降很厉害、噪音也很大),有再快速的定位就要用伺服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D:
频繁的正反转,电机的功率又不大,我觉得采用伺服电机比较合适, 可以获得较高的速度和定位精度。加之现在伺服驱动器带有内置的位置,速度控制点,这样的动作要求就可以省掉上位控制器了,通过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定即可。譬如台达伺服ASD系列。

网友E:
杀鸡何须用牛刀~~ 首选步进电机。

网友F:
普通AC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F:
需要好的电机资料可以联系我哦 EMAIL:terryfan939@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