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伦次伺服的一些问题
哦,卖糕的

楼主(2005-01-28):
现在本人在使用伦次伺服控制器时遇到几个问题: 1、93XX,EP系列做圆周运动,但是经常出现停位不准,误差比较大,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避免、解决这种情况?会是反馈有干扰吗? 2、93XX,EK型 控制器,采用模拟量进行速度控制,在模拟量输入为零时电机竟然已很小的速度运行,而且这种漂移速度不确定(即不是定值),设定输入偏置无法完全解决,怎样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有办法看编码器反馈值吗?在非使能状态,你可用手转一圈电机看得到的编码器读数和书上说的是否吻合.比如2500PPR.如果编码器在电机静止或使能状态多没有大的变化,应该不是编码器反馈问题.

网友B:
零飘调整时,应先让电机空转半小时。加入位置环控制后,就不会动了。

网友C:
换一个控制器把,伦次起家是靠减速机起家,伺服/变频电机也算勉强拉,控制器相对就不敢恭维拉。

网友D(2005-12-24):
我的EV9328S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无显示,只是STOP红灯闪,请问是何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E:
估计有以下几种原因:
1. 伺服控制器的控制板上光耦坏
2. 显示操作面板坏
3. 显示面板插口铜针腐蚀,接触不良
4. 显示面板没插好
... 请仔细检查,不行的话我们这里可以修理,联系1380193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