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请一款卡

楼主(2005-01-28):
要求有12位A/D采集功能,并有至少8位D/A功能,48位Dio功能(VC程序能控制到每一位,也能分成四个8位来控制),能在windowXP操作系统下支持VC,labview,MCGS编程.

网友A:
研华板卡 型号:PCI-1711L 参数:12位A/D、100KS/s采样速度 16路模拟量输入、16路DI、16路DO 可编程触发器/定时器 自带MCGS驱动程序 市场参考价:3450.00

网友B:
泓格 模拟输入 PCI-1602 和PCI-1602F PCI 总线 PCI-1602 12位 100KHz A/D转换 PCI-1602F 12位 200KHz A/D转换 PCI-1602/PCI-1602F:32路单端/16路差分输入 , 1K字FIFO缓存器 单通道、多通道采样速率均为 : PCI-1602 :100K S/s PCI-1602F:200K S/s 3种触发方式:后触发(post-trigger)前触发(pre-trigger),中间触发(middle trigger) 16路数字输入/16路数字输出 PCI-1602提供可编程低增益:0. 5, 1, 2, 4, 8. 内部/外部触发 2个独立的可编程数摸转换器;每个通道最大数据流量为2 MHz 2.7 M 字/秒的高速数据传输 详细资料请参考下面页面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pci-1602_c.htm

网友B:
PCI-1002H/L价格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