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Fix和iFix同时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

楼主(2005-01-28):
如何让Fix和iFix同时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

网友A:
没有试过,看你的口气,是不能了。

网友B:
我记得是可以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文件夹,最好不要装到一个盘里面!

网友C:
可以,要求不安装同一盘里

网友D:
我已经试过将IFIX和FIX分盘安装,还是不行. 是否还有什么窍门?望指教.

网友E(2005-05-09):
不要使用同一个SCU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