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PI控制问题

楼主(2005-01-28):
请问: 我做的一个工程,恒压供水的问题. 当供水少时,开一台泵时,出现频率在下限(25HZ)左右调节,本来应该在45HZ左右的,但调不上去. 当供水量大时,加开一台泵时,即实现变频器在一台工频运行下调节另一台泵时,可以正常调节.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急盼回复!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本应该是45HZ呢,如果实际压力达到设定了工作在频率的下限(25HZ)属于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