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救~~我的FX2n为什么没电?

楼主(2005-01-28):
以前用的是好的,有一段时间没动它了,今天接电源,地和L,或者地和N,怎么都没反应呢?Power根本就不亮。我加装了一个FX2n-485-BD模块,应该没有影响吧? 那位兄弟知道怎么调,指点指点,谢谢阿~~

网友A:
应该是接L和N!

网友B:
电源应该是接L 和N . 你可以把485去掉试试看啊,如果还是一样的啊,确定电源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PLC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