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取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28):
我是刚入们的,请问各位师傅,编码器的A相 B相 z相的各个端子都有什么功能,和意义

网友A:
A,B,Z都是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为方波形式,B相滞后A相90度,Z为0位参照点,每转一圈输出一次,用于确定编码器所转圈数,A,B相参考可确定正反转情况,还有什么情况可以联系我。QQ9952476,俺是专业卖编码器的,呵呵!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