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5-01-29):
大家好,我有关于编码器的问题,编码器的U,V,W相是检测AC马达磁极位置的,我想知道他的工作原理以及与绝对值信号的区别,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这U,V,W相的原理吗?如果谁了解不令赐教,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到生产交流伺服电机的厂家拜访一下,看看人家在装完编码器后怎样把UV绕组的信号与编码器U信号相对比,找出合适位置的过程。然后问问驱动器研法人员为什么这样做,你就豁然开朗了。当然这只是增量式编码器的做法。

网友B:
U,V是两组脉冲信号,一个前一个后,可用来判断电机方向;W是用来找原点的,在系统归位的时候用得着。这是增量型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分为单圈和多圈的,其上刻有多圈通与不同的缝,代表1,0。其特点是开机即可知道当前位置,不用找零。但是单全绝对值编码器只能转一圈。 szllc1980@163.com

网友A(2005-03-01):
1.楼上的老兄没有搞清楚UVW信号与ABZ信号的分别,张冠李戴了。 2.找个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拆开看看,还能找到你想象中样子的圈呀,缝呀?现在的光电池和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大学中教科书里的介绍都是老黄历了。有点档次产品用的是协议通讯方式,用1,0这种原始的并行方法传递数据,只有在精度,速度不高又图便宜的场合才用。 3.搞工控也要与时具进呦!

网友C:
恩,LNT说的有道理的。U,V,W相是用来与电机的磁极进行对位用的。我碰到有好几个人问我这方面的问题,但因为不是电机厂的专业人员,所以不好说的清楚。我就我所知道的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普通ENCODER一般都是带有A,B以及零点Z信号输出的,这样的编码器只能有来测速,记数等用。而带有U,V,W相信号的编码器一般都是用在伺服电机上用的,用来精准的控制位置,但安装带有U,V,W信号的编码器时事先要求编码器的U,V,W信号与电机自身的磁极对好位,否则,电机就不能完好,精准的运行!!具体的对位方式为:要求编码器的U,V,W信号的波峰或波谷与电机空载运行时输出正弦信号的波峰或波谷对应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与一个编码器同时具备有两个功能:检测速度和控制位置,这刚好用在伺服马达上面。

网友B:
多谢上面两位兄台指点,否则小弟岂不害人害己了? 学艺不精,惭愧。。。。。。

网友D:
对于AB项输出的编码器信号,用于做精准的位置控制,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吧?对于伺服电机而言,驱动器和电机之间的编码器信号用AB相输出格式的好象是不多了,可是,伺服驱动器的输出信号,不是AB相输出的,好象还不多。这个信号就是给上位控制器做精密控制用的。如果,控制要求不高,不需要上位控制器做实时闭环控制,当然不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E:
是直流无刷电机吧? 霍尔元件信号,一般不能当编码器用,精度太低。

网友F:
霍尔信号UVW是用来进行软启动的,粗略估算电机转子的初始(上电)位置,避免电机跳动或过流;等转子旋转到Z脉冲出现后就可以确定转子的精确位置了。当然,在运行之前必须首先确定三相绕组的相序,然后再通过实验测量每个60度霍尔区间中点对应的数字角量以及Z脉冲的数字角。这些测量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建议根据电机的波形分析。

网友G:
我所见过的日本伺服电机好象都是AB相的,只不过有的是只有一个串列信号,伺服驱动有分周电路,再分为AB相. 精度都很高呀,我们机床精度都控制在几个微米之内呀. 恕我见识短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