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后水泵为何还在转?

楼主(2005-01-29):
现我处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当全部不用水了,水压也达到了恒定,变频器还在转?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设有最低频率。

网友B:
请讲的再详细一点好吗?imgg回答的有可能,你的最底频率设为多少? 变频还在转时的运行参数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C:
管网,泵,有内漏,就算是不用水了为了保持恒定的压力变频器也会让电机转动。

网友D(2008-12-27):
用于保压的转速,你有截止阀吗??

网友E:
管网,泵,有内漏变频器为了保持恒定的压力

网友F:
是设了最低频率,可以设成低频后停止。。

网友G:
学习了,4楼说的好。

网友H:
多种原因。难一一说清楚。最好把现场情况多说说。如果是你做的把细节说说。不然没法说清楚。

网友I:
我QQ40212466.

我教你.

要看柜子的情况,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I:
有凯泉河南分公司的没,喊个

网友J:
学习了,我厂技改我设计了2套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还没考虑这个情况,试机是我要注意了

网友K:
有学习了很多知识啊,谢谢大家

网友D:
变频控制设备功能上分二大类:间歇性供水及连续运行类。间歇性供水由于带有气压罐设备能够自动停机,故适应于间歇性供水流量的场合,即可以满足供水的适时性,又可以最大限度的节能。连续运行类由于不带有气压罐,所以不自动停机,用水量小时采用低频节能运行,保证系统始终满足用户设定压力,一般适用供水系统流量较大的用户。现场若无气压罐,即停机休眠则无意义

网友L(2010-10-22):
“现我处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水泵,当全部不用水了,水压也达到了恒定,变频器还在转? ”

1、给定压力已经超过泵的扬程;

2、或者泵的杨称选的小了,应该大于给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