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Wincc里的某个变量值插入到外部一个数据库里

楼主(2005-01-29):
怎样把Wincc里某个变量值,按照设定的条件,满足该条件后插入到外部一个数据库里(例如:Access,SQL)

网友A(2005-05-30):
建立标准的ODBC连接即可

网友B(2005-08-13):
魏工请明示,最好给个范例看看多谢!!我的油箱:golden_bugcn@yahoo.com.cn

网友A:
帮助里有这样的例子

网友C(2005-10-28):
最蠢的办法就是将这个变量归档,在数据库里做个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