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可以同时控制两组加热的温控器

楼主(2005-01-29):
是否有一种可以同时控制两组加热的温控器

网友A:
那就用双PID双输出温控仪,你说具体点!输入信号几路?

网友B:
还可以用机械式压力温度控制器控制两点温度,输出开关量,防护等级IP65,我们是厂家如有疑问请联系 zzm117@tom.com

网友C:
可选用双DO温控器控制2组电加热或2个PI回路控制调节阀门. 请来电询问详情.010-67869251/2/3-603张迎磊

网友D:
两组加热什么关系?

楼主:
a谢谢大家. 两组加热是在一起的上下层,间隔50mm空间,本来是一个加热的,后来发现,温度升温阶梯不对,用两个就要重新设计.就我所了解,用一個溫控器控制兩片電熱加熱之方式,溫度波動比較劇烈,高低起伏無法穩定.要求是两输入两输出,控制统一温度啊.双PID双输出温控??有什么产品吗??

网友E:
如果热对流不能满足要求,加风扇就可以用一台控制仪表了

楼主:
周公,其实我要控制的空间很小,用风扇是不可能的了,主要是能否用一个控制器,两个整定两个输出控制温度,有什么产品没有.

网友A:
你可选用欧姆龙数字控制器E5AR/E5ER 产品介绍 E5□R:快速响应和高分辨力的数字调节仪 E5□R在诸如陶瓷加热器等高速响应设备的应用中,对每条环路进行50毫秒的采样。同进可以0.01℃的高分辨力对环境测验设备进行测量、波动检测和记录。 E5□R中的R代表此数字调节仪的两大卓越性能-快速响应和高分辨力。 ● 50ms高速采样:E5□R可进行每条回路50毫秒的高速采样,使其成为陶瓷加热器、流速和压力控制的理想选择。同时还可将平方根功能用于流速控制。 ● 一个温控仪中的4个回路:1回路、2回路及4回路模拟量输入型均可使用E5□R。通过对一个温控仪进行软件设置,可选择标准、加热/冷却、串级及比例控制等控制模式。(E5AR:最多4回路。E5ER:最多2回路。)对多达4条回路进行温度、湿度及压力控制有助于降低成本并减小面板尺寸。 ● 铂电阻的分辨力为0.01℃:模拟量输入可实现±0.1%的高精度。当应用于铂阻温度计时,此分辩力可达0.01℃,在传送和控制输出(在4~20 mA之间)时,此分辨力为1/43000。可以高分辨力对环境测试设备进行温度和湿度的测量、流速探测并进行记录。 ● 多种输入/输出与PLC协调控制:多达6个事件输入 事件输入允许触排选择(4或8)的外部控制、运行/停止控制、自动/手动操作、SV模式,以及通过通信功能启用/禁止写入。 多达2个传送输出 PV,SV,MV(受控变量)和SP斜坡监视器值可输出至其它设备。 多达4个辅助输出 11种类型的报警和输入错误可输出至其它设备。 RS-485串行通信 与欧姆龙PLC共享PV和SV数据时无需编程。 ● 3行5位LCD:除PV和SV外,也可显示MV(受控变量爱)。当通过改变SV调节PID控制时,可观察到MV的相应变化。LCD高清晰度显示。 ● 用温控仪支持软件进行简单设置:可从计算机方便地进行初始设置。尤其是在采用一个以上的E5□R时,下载初始设置可显著地降低劳动成本。可屏蔽未使用参数,设置以电子文档(如以CSV格式)导出,并按要求打印。

网友F:
山武的,岛电的,多了

网友G:
我公司生产您要的两路输出PID可编程温度调节器,具体资料见 www.greatelec.com 或联系电话 0451-8427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