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样的PCI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5-01-30):
各位大牛: 小弟先有礼了,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一种PCI的版卡,要能够象示波器那样 检测脉冲,并能在显示器上显示波形,并简单处理采集来的数据。要求检测频率 在50K以上,这个速度在示波器里不算高。在显示器上显示的波形要能集成在通用 软件中,比如VB,VC。要是能够在有几路脉冲输出就更好了,不是什么232,485 的输出,就是继电器输出就行了。输入,输出的路数当然是越多越好,最好是 成对的。请问有什么成行的产品可用。 小第入行不久,如有哪位先行者用过类似的东西,能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05-03-29):
如果要看波形,就不只是检测脉冲的问题了,必须是采集模拟信号才有可能。按照这个要求,不妨在网上搜索一下“虚拟仪器”、“虚拟示波器”,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在我印象中,虚拟示波器好象一般都没有输出口。

网友B:
National Instruments 是当今世界“虚拟仪器”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工控网”的合作厂商,估计会有你要的东西,就看你袋中的RMB 是否同意了;其网址为: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ni/news-ryjs.asp http://www.ni.com/products/zhs/default.htm?OpenDocument&node=175501_zhs

网友C:
50K的采样速度 要有模拟量的输入 要有数字量的输出 有很多厂家的多功能卡可以用哦 比如研华的PCL-818HD就可以,他用中断方式可以到50K,用DMA方式可以到100K 再配合组态软件可以轻松做出你需要的波形和界面

网友D:
87C兄 说的很对哦, 看来你自己应该会编程了,那样就不用组态软件了 只要用一块KPCI-832 一千多块就搞定了! 详细不妨打个电话:010-51650651 找李工

网友E:
凌华的PCI-DASK系列卡也行啊!! 基于VB、VC++等平台,使得程序代码大为减少。 试试吧! 我也正用凌华的DAQBench做毕业设计呢!觉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