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9mA的电磁阀烧了两次simensCPU224结点了

楼主(2005-01-30):
请问各位大哥亚德客4V210V-08电磁阀接线端有并联电容(07D397K),还有发光二极管和电阻组成的批示电路.不知这有没有保护PLC输出接点的作用?应该怎么选择保护电路? 电容并在接点上可以灭弧,这个07D397K是不是有这个作用?

网友A: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B:
是直流的话反并一个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