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Modem不认SIM卡的问题了

楼主(2005-01-30):
Modem是WAVECOM的 我新办的SIM卡,在手机上正常(能上网也能打电话),在Modem上就不认(AT+CPIN?显示ERROR),但这个Modem用我以前办的SIM卡就正常的拨上网络。 这个Modem我有两个,新SIM卡也是两个,都是一样的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SIM卡也有不兼容的情况.8K,16K,32K的SIM卡不断更新换代,设备自然要跟着升级!

楼主:
谢谢! SIM卡升级容量就行了嘛,接口还要乱改,真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