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直流电机弱磁调速

楼主(2005-01-30):
直流电机额定转速1000r/min,弱磁调速最高能到多少?能2000r/min?有何影响?请各位大侠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为了保持力矩电机电流会增大很多,调速设备和电机是否能经受大电流

网友:
直流电机额定转速1000r/min,弱磁调速最高能到1300-1500RPM,转矩会大幅度下降,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电机换向器不能长时间运行! 欢迎访问www.cnuvw.com

网友B(2005-10-27):
要看设计时的机械强度来定'

网友C:
如果是Z4电机,弱磁的速度能到1500--1600RPM,这时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B:
弱磁的速度能到1500--1600RPM,这时是恒功率调速

网友D(2007-03-12):
弱磁转速的多少跟最小励磁电流有关。以前进口电机的最小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0%左右(具体见电机铭牌)。满磁满压时额定转速是比较低的,这时叫恒转距运行;满压点开始降低励磁到最大额定弱磁转速,着叫恒功率运行。

网友E:
若磁特性比较软

网友:
假如失磁可以造成飞车,所以速度不是问题,问题是转矩和电流,这是应该考虑的问题,电动机和机械设备能承受多大的?

网友F:
不同的品牌的可能有不同最高速度,不同功率的可能也不同

网友G:
从1000调到2000是调励磁电流,属于弱磁调速,主要看负载是什么特性的负载以及负荷的大小情况,如果电极的电流允许就没问题

网友H(2007-07-31):
最高速度好像是电机型号本身决定的吧?
有个额定转速,还有个最高转速。

网友I:
看一下电机名牌好不好,有的电机不允许弱磁调速的要是弱了出问题就ko了!!

网友J:
弱磁运行,还要看电机的机械结构,能否承受高速离心力的增加.能行多高的转速,一般电机厂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