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DCS通讯或者说连接?

楼主(2005-01-30):
plc如何与DCS系统通讯或者说连接? 我们做一个电厂的子系统,电厂要求挂在他们的DCS系统下,并上位组态的画面同样做在他们的系统内!这样怎么来实现? 上位组态是不是在他们的组态软件下作画面?如果这样,一个组态软件不是要打开多个项目? 如果上位组态做在一个项目内?能成吗?

楼主:
PLC用的是西门子的315-2DP

网友A:
DCS用的哪家的?

网友B:
老兄我们也做一个电厂的子系统,电厂也要求挂在他们的DCS系统下,当然我们刚刚起步准备做PLC与DCS的通讯,应该可以有485线就好了吧

网友A:
一般用modbus等与DCS通信,不过在DCS和PLC两边都要编通信程序的。

网友A:
不知你们是不是做汽轮机的本体保护系统?

网友B:
我的不是,是做输粉系统,MODBUS?和以太网差不多类型?

网友C:
一般dcs系统都有modebus得接口fta和卡件,可以方便得集成支持modebus得三方产品.

网友C:
至于上外画面在 两个系统 通讯及相关设置做好后,可以在DCS得作图环境中作图,PLC得点就看作是DCS得点一样.

网友D:
因所选PLC是西门子的,CPU为315-2DP,通讯方式最好选用PROFIBUS-DP,这样速度较快,短距离时传输速度可达12兆,而MODEBUS要慢一些。

网友E:
通常可以有两种通讯方式可供选择: 1、该dcs系统是否支持profibus dp通讯, 如果支持,最好采用此种通讯方式,速度比较快, 传输距离远,但是需要相应的gsd文件。 2、modbus方式,一般的dcs系统都支持此种通讯方式,s7-315也没有问题,需要增加相应的cp及软件, 而且比较容易实现,但速度相对要慢一 些。 上位组态可以和dcs系统做在一个工程内,编辑相关的画面和tag就可以了,只不过这些tag是通过通讯的方式进入dcs系统的, 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morp:有没有一些计算方法和标准来判断所需要得通讯速度,已知分系统得点数和刷新速度.

网友F:
morp:我现在也是有个电厂的吹灰系统要接入到FOXBORO的I/A系统,软件版本V7.0,支持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我们的系统是三菱FX2N的PLC,输入输出为48点,另有六路模拟量,四路输入,二路输出,三菱的是标准的PROFIBUS-DP协议,三菱的能不能加装个什么模块把它转换成MODBUS协议的啊,现在要通过RS232/485的通讯方式实现上位机组态软件对PLC的控制,希望您能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G:
我前几天刚做过一个SIMENS PLC和HONEYWELL DCS通讯的活,MODBUS协议,如果采用RS485接口,最多可驱动32台设备,并且传输距离在100KBPS时可达1200米,对于控制要求不高的一些点来说,足够了。有问题可E-MAIL:WENKQ999@SINA.COM,或电话:0532-8916761-3001,温工

网友E(2005-03-11):
to:南工 为什么要做协议间的转换呢?三菱FX2N系列PLC本身提供RS485接口,可以直接实现与I/A系统的通讯。

网友H:
PROFIBUS就可以呀,不知道DCS是哪家的什么型号? 这样PLC就不用组态画面了直接用DCS组态软件来做画面,DCS只要能取到PLC的实时数据就可以了,相当于把PLC当成了DCS的一个节点或一个子站,这种玩法俺见过,不过数据量大就麻烦了哦. 也可以用OPC把PLC的数据传到上头再往DCS下面写,不过也很别扭不是?

网友I(2005-04-12):
不是很明白

网友J:
很简单 查完资料后你会发现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嘻嘻

网友K:
我做过ABB的DCS系统与西门子的315-2DP,用PROFIBUS-DP协议,在CBF组态只用一个功能块,很简单,硬件只要导入GSD文件然后按照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L:
我还没有碰到此类的问题呢!

网友M:
to:morp 这话都敢说???

网友N(2005-05-23):
ABB的DCS系统与西门子的315-2DP,用PROFIBUS-DP协议

楼主:
具体请教: 我们控制系统我们自己用PLC控制+上位机,具体是3000点左右,网络采用profibus或以太网,各种点数加起来总共有3000点左右,其中模拟量多一点,现电厂方面要求控制做在他们的dcs系统下(好几个电厂都要求这样用的DCS各异),而我公司想保留自己完整的系统,PLC控制部分不想去掉。小弟也没有接触过DCS,也不懂。      大概了解了一下PLC可以作为DCS的一个子站连接,可是小弟担心的是DCS与PLC连接(通讯),在通讯数据上有限制,我们的3000点能满足要求吗?   烦请各位高手们指点,给与合适的建议和办法!先谢了!

楼主:
to:fudawei to:morp 老兄你说的是PLC的点就看作是DCS的点一样,在DCS上可根据需要任意组态是吗? 可是看了一些关于和利时的资料,他们说的好象有点数的限制!而且数字量和模拟量分的很清楚!都有固定的通讯数据区.同时在硬件组态时(加载DCS的GSD文件)PLC的一方我也觉得会出现DCS的给出的数据区域.是这样吗? 不胜感激!

网友O:
一般就看你DCS的自定义位号能定义多少的问题,或者一般DCS和其他设备进行通讯有个数据缓冲存储区,这个存储区的具体容量也同时决定通讯能力,不过一般--数量的大小肯定会影响通讯的速度,这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有些DCS在对PLC进行读写数据的时候是有数量限制的,并不是无限制的,比如一次DCS最多能向PLC读多少个COIL或者写多少个,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当读写很多的时候肯定要分几次来读写,这对控制要求的时实性方面肯定有影响.

网友P:
其实很简单啊,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这么玩的。我做dcs用abb的ac800xa系统,有两台电机用西门子的plc8070(大概是)控制,我们之间用PROFIBUS-DP通讯,速度1。5m,大概有400点左右,plc的控制画面直接做到dcs的操作员站显示控制。 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就是通过gsd文件,导入hwd,然后按位发送数据就可以了,但注意不要把数据用满了,容易出问题。 至于操作画面吗,是用plc告诉我一个ip地址和端口号,我在dcs的操作软件上直接选用web page这种格式的画面就可以了。 感觉很简单!

网友Q(2006-07-05):
可以使用协议转换器 PROFIBUS-DP/MODEBUS

网友R(2008-07-14):
我现在也在学习ABB,CBF组态只用哪一个功能块,请各位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S: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高元 X高元
积分:7
帖子:0注册时间:2005-2-26 11:44:00 9楼 回复时间:2005-2-14 21:27:00 因所选PLC是西门子的,CPU为315-2DP,通讯方式最好选用PROFIBUS-DP,这样速度较快,短距离时传输速度可达12兆,而MODEBUS要慢一些。

还有就是西门子的S7-300的MODBUS通讯卡比较贵,不合算,如果用S7-200的比较经济,但是你已经是300的了最好还是用PROFIBUS,问厂家要GSD文件,再在DCS上组态即可

网友T(2009-04-28):
PLC与DCS能够进行通讯?有什么案例?
muzi_woody

积分:15371
发表:1509

等级: 研究员级高工
查看我的博客

发表时间:2005-12-21 19:58:28 引用 | 加为好友 | 发短消息 第1楼

可以进行。

PLC系统和DCS系统集成和数据进行通讯与交换,通俗上讲就是通讯双方就如何交换信息所建立的一些规定和过程。PLC网络和DCS网络都有一个共性,都是属于工业用网络,对所要采集数据的实时性,可靠性均具有较高要求;这本身也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在PLC与DCS网络互连的情况下,由于数据不光在本地处理,可能彼此存在互锁,连动等关系;这时信息就要跨越两个网络或多个控制平台,如何保证它们之间通讯的实时可靠性,这要根据不同的工艺特性,数据流程的要求和工业环境提出具体的集成通讯的模型。

APP

积分:916
发表:41

等级: 助理工程师

发表时间:2005-12-21 20:05:00 引用 | 加为好友 | 发短消息 第2楼

肯定可以,建议你采用同一品牌,如HOLISYS!

muzi_woody

积分:15371
发表:1509

等级: 研究员级高工
查看我的博客

发表时间:2005-12-21 20:12:00 引用 | 加为好友 | 发短消息 第3楼

实现方式有2种

(1)PLC做为DCS的一个控制站的方式这种模式适合于PLC与DCS系统之间有互锁,急停等要求系统间有快速反应能力;此外,对于采用分层体系结构的DCS而言,每一层的通信速度和网络类型都有所不同;在工业控制中,大多数的数据只需在底层网络中传输,仅有少部分的数据需要跨网传输。针对这一特点,以PLC为核心控制器件,最大限度地快速传送重要信息,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具体实现为PLC通过接口卡直接挂在DCS的I/O总线上,PLC端和DCS端设置好通讯参数实现彼此的消息映射;这种集成方式的好处一方面可以保证控制的实时性、稳定性以及准确性;另一方面则可大幅度地降低成本,满足用户对控制系统的经济性要求。

(2)PLC上位机通过网关与DCS的工程师站通讯 这种模式适合于PLC具有上位机控制系统,且PLC系统与DCS系统间有应用层的信息交换;这种方式能保持PLC系统与DCS系统彼此相互的独立性,系统的故障或崩溃不会直接影响对方的工作运行。具体实现为在PLC系统与DCS系统间的上位机中编写通讯程序,应用最多的就是利用RS232串口编写串口通讯程序。步骤1、串口的初始化, 查阅PLC和DCS使用的串口通讯的专用协议,按此协议为计算机编写通讯程序(驱动程序)。或从PLC厂商(或第三方)购买通用驱动程序。通过两侧串口的初始化保证通行速率、数据位(7或8位),停止位(1或2位)以及奇偶校验均一致。步骤2、数据发送与接收,用通讯效率高的事件驱动机制方式编写数据发送和接收通讯程序。步骤3、关闭串口。

网友U(2010-08-02):
各位兄台有详细点的东东么

网友V:
“各种点数加起来总共有3000点左右,其中模拟量多一点”这个通信起来很难的,modibus肯定不可以,他这个系统里面自己有上位机,如果响应时间要求不严格,考虑直接tcp/ip协议下的通信方式比较好。

网友W(2014-07-14):
引用 网友K:
我做过ABB的DCS系统与西门子的315-2DP,用P...

我现在在用315-2dp跟DCS通信,我只负责PLC部分,由于第一次用DP与dcs通信,求大侠指教!
可否加小弟QQ451021433?不胜感激!

网友X(2014-11-23):
引用 网友P:
其实很简单啊,我现在做的项目就是这么玩的。我做dcs用...

大哥对ABB很懂啊,小弟现在做AC800F的维护工作,有事向你请教,可否留下QQ啊,不胜感激!

我的724605965

网友X:
没做过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A:
DCS用的哪家的?

用的是ABB公司的

网友Z(2017-05-24):
无论是谁家的PLC或者DCS,首先保证两套系统要有通讯卡,一般只显示不做控制的话就选用MODBUS通讯,若要控制就要选用TCP协议,它要比MODBUS更为可靠,之后就要在各自系统里编程组态,不同厂家的系统组态方式不同,原理就是把PLC传输过来的数据通过数据解析给解出来,同时还要考虑数据格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