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用伺服电机实现定量包装

楼主(2005-01-31):
垂直下料,到固定值关断闸门 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也要用伺服吗?

楼主:
本来想用步进,领导说伺服。。。 不过一样,步进伺服我都不甚了了

网友B:
to:寂寞无忧 请问你定量包装的“料“是液体还是颗粒或是其他,除了这个,以后的工序包括封口、贴标、包装等都还有什么要求?

楼主:
粉状物料,流动性较差 以后工序暂时不考虑,因为属于研发阶段,只是提个大概思路 谢谢

网友:
你说的定量包装,其实方法很多。设计思路要根据你现场的进料情况和包装量的精度要求来设计,比如你现在说得粉末,你要的是体积还是重量?因为粉末的松紧度不一样重量就有变化。

网友C:
定量包装主要靠定量检测

网友D:
到WWW.YDKZ.COM 里面看看有垂直包装机械的文章

楼主:
运动控制网我去过,有很多应用案例都打不开啊,是不是链接有问题还是我这里的网络问题?

网友E(2006-07-12):
用一个电机在料桶里搅拌做推动力,用配合一个配流阀和计量缸

网友F:
粉状物料,流动性较差
用重量计算,,,

网友G:
我认为主要是控制以及反馈
步进或者伺服都不是大问题
先确定用什么控制吧

网友H:
粉状称现阶段很多都是用水平螺旋给料的,以前也有见过垂直给料的,但也只是用普通电机加离合器,在1KG包装量上能达到5G精度。

网友I:
SEW的伺服系统内置IPOS定位程序,可以实现精确的位置控制,不依靠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