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系列PLC与绝对式光电编码器

楼主(2005-01-31):
请教各位高手: 西门子200和300系列的PLC都指明可以和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直接相连,现有一绝对式光电编码器,接口为SSI(同步串行接口),如何与PLC连接,望指教。 多谢!

网友A:
西门子S7-300系列中有SM-338专用模块可接收SSI信号或者通过一块二次转换仪表转换成4-20mA.RS485。并行。如需要这方面资料可与我联系:021-32031167-张伟或E:wei.zhang_s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