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abb 的veritron gcb6这种直流驱动器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啊?

楼主(2005-01-31):
谁知道 abb 的veritron gcb6这种直流驱动器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啊?请给我联系,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A(2008-12-10):
我有一个这样。要吗www

网友B:
是老产品吗?

如果知道工艺技术要求,用现在的数字调速器把他改掉就好了,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我感觉一般的直流调速器都可以替代,只有直流斩波的那种不太容易换,涉及的改动线路太复杂

网友D(2010-06-23):
我也在找,不知道有那种可以代替吗?电话13590723314张先生

网友E:
ABB的DCS800,DCS400 都可以啊,西门子也不错.

网友D:
还有在广东省有谁专业维修直流调速器的?

网友E:
是ABB 的话找我们就可以了,我这里芯片级维修ABB DCS400 DCS500 DCS600 DCS800直流调速,并且灌装各类软件,品种齐全.同时也有各型号的板件供应,全备有现货.广州实控 董工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