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ission device 的问题

楼主(2005-01-31):
LONMAKER收到service pin后出现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subsystem NS, #60). 这通常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节点的接口有问题?选择Load试试...

网友B:
你的shortstack的service pin怎么调出来的???

楼主:
Haha, Secret!!! Just Joking. Actually because I used the Londev.c (generated by shortstack) from the example which is based on PL-20 (power line). After I regenerate Londev.c by choosing TF/TP-10, then communication is ok now. But commissioning is still not working. When Shorstack is in unconfigured or configured status, when I do commissioning, it always gives me ‘The program 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quested action’. If I select download image file (provided by ShortStack), then halfway, it gives me ‘can not comminicate device’, then I see ‘Test Device’ button. When I test my device, I see ‘last reset == watchdog timer reset’ and the status changed to ‘applicationless’. If I try to commission again at this kind of status, I will see error ‘the device is applicationless…’. I have to use Nodeutil to change the status back to unconfigured or configured. Then the situation com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HELP ME!!!!!!! Any input may help me, please!!!! (sorry, it is not easy for me to type Chinese, hope you understand me.)

网友C:
建议先清空程序区,重新load一个应用程序,成功后再load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