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怎么实现语音报警

楼主(2005-01-31):
如何实现当有新的报警出现的时候,可以语音提示并且能够识别是那个Tag点的报警

网友A:
用PlaySound()函数播放事先录制好的不同Wav格式文件。

楼主:
to lc3q: 谢谢,那请问怎么样得到最新出现的报警的Tag名啊!

网友B:
这就有点难了!!

楼主:
哦,ifix是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的,intouch我研究了很久都没有发现方法,所以只能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C:
建议使用Wonderware的SCADAlarm软件。

网友A:
阿瑟多幅:Intouch的Tag不能为中文名,最好给报警加注释,还有新报警出现是,报警窗是自动滚动到新报警的。我不明白你“怎么样得到最新出现的报警的Tag名”是什么意思,报警窗的信息是可以事先设置的呀。

网友D:
需要编写一部分程序代码来实现语音报警. 还得使用alarm toolkit.

楼主:
controller: Wonderware的SCADAlarm软件是要另外安装的软件吗? lc3q: 比如现在出现MouvHorizontal过高报警,我可以通过程序知道是MouvHorizontal这个Tag,如果出现ReactTemp报警,我也可以知道是ReactTemp这个Tag,虽然报警窗中是可以自动滚动到新报警,但是我需要在程序中可以获得这个Tag,以此来判断当前需要播放的是那个语音报警文件(我对每个需要报警的Tag均有语音文件)。 deng_lp: alarm toolkit是什么,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祝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C:
1. SCADAlarm是Wonderware的另外一个软件,需要单独购买/安装,它为你实现各种方式的报警通知功能。 2. 如果你的需要发声音的Tag不是很多的话,可以用"条件"脚本实现。如:条件设为 Tag.Alarm, 为真时,调用PlaySound. 3. Alarm Toolkit是Wonderware的开发工具,可以用来开发自己的符合Wonderware分布式报警协议的报警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