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力调速与高压变频的优缺点

楼主(2005-01-31):
求教高压变频调速与液力调速的优缺点 功率超过1000kw的工况,电压6000V以上. 请专家给意见,最好是详细的各自优缺点都提供,不胜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在什么地方?例如除尘系统,变频器能精确调速,对风量有能得到相对具体的数值,且节能效果良好,初次投资高。液偶,若维护不好,漏油现象时有发生,但投资小。

楼主:
非常感谢,我主要用在压缩机的调速上

网友B:
液力耦合器最大缺点是耗能严重,它不属于节能产品;其二是维修频繁,1000KW电机几乎一个月至三个月便要停车进行维修.它的优点是价格低廉,操作简易. 变频器最大的缺点是价格昂贵,体积庞大;如果出现故障,要支付其昂贵的维修费用,一个功率单元便需人民币5万至6万元.但它的优点是调速精确,节能显著,可以节省很多电费. 倘若业主资金允许的话,建议采用"高---高"变频器.

楼主:
有道理,非常感谢。 听说电厂的锅炉给水泵用液力耦合器的非常可靠,3~4年都不用维护。功率大概在5000kw左右,用的是进口的耦合器。有没有人用过进口的耦合器,进口的和国产的质量相差很多吗?同样变速,消耗的都是轴功率,理论上是可以节能的,难道是耦合器本身耗能严重? 您说的变频一个功率单元指的是什么?我是外行,请指教 国产的变频器的功率大概可以做到多少?电压为多少10000V? 什么条件只能用进口的变频器,请指教,多谢。

网友B:
目前本人没有听说过3到4年免维护的液耦. 液耦调速从功耗上来讲,等同于调节阀门.因为液耦需要安装在电机的靠背轮与水泵的靠背轮之间,通过调节液耦内部油介的压力,使电机旋转速度下降.即压力越大,水泵内旋转越高,若压力降为零,理论上讲,水泵应处于静止状态.但是电机的功率全部消耗在了液耦本身. 有可能做功功率小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但说它节能是不大科学的. 所以液耦的主要故障便是当压力增大时,密封做的不好,导致设备漏油,其现象就像是救火队使用的高压水笼头.进口的应该比国产的可靠些,这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 变频的功率单元是指的每一个大功率元器件,它们被安装在一块块独立的小绝缘板上,当出现故障引起损坏时,更换起来比较简易.同时安装在小绝缘板上的还有元器件的驱动电路,它们常常是一些芯片和集成电路,还有体积稍大些的功放电路. 已知国外变频器制造商最高电压等级为6KV,但由于国内除电厂外普遍使用10KV电网,所以国内变频制造商对症下药开始制造10KV变频器.这便增加了高电压对电力电子器件(即功率单元)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考验,因为现在变频的主流为"高----高",也就是不经过690V的降压直接变频. 国产变频器可以做到多大并使其安全可靠的运行目前尚不可知,我仅知道在福州自来水司有两台ABB生产的1600KW/6KV变频器,目前全部停车维修.

网友C:
我以前接触到的压缩机大多数采用液力耦合器调速,多用在石化行业,可能他们只考虑投资,不考虑节能。

楼主:
非常感谢日昃同学的回复,长了不少知识。 还有个问题,是否电压在10000V时就不能采用进口的变频呢?还是有什么解决办法? Ryanruby同志所说的压缩机用液偶调速用在石化行业的,我很感兴趣,我说的压缩机就是用在石化行业的压缩机。 可否提供您说的压缩机用在石化的什么装置?哪个厂? 用的是进口的耦合器还是国产的?是否考虑过采用变频调速?

网友B:
晕,俺怎么成"同学"了,呵呵. 国外变频器一般不生产10KV设备,如果项目可观的话,价格够份的话,他们可以给你量身定做.你懂我的意思吧

网友D(2006-05-11):
请教高手:罗宾康完美无谐波高压变频器200-2000马力 的功率单元价位在多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