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与concept数据库链接

楼主(2005-01-31):
求助:ifix与concept数据库链接如何实现?急,希望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求助:ifix与concept数据库链接如何实现?急,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可以加我msn:fanminna1982@hotmail.com,或发邮件,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以太网: 1.确认硬件连接正确,能ping通。 2.安装mbe driver,在系统配置中的scada组态中增加并配置他(通道、设备、数据块) 3.在数据库管理器中配好各块(如:开关量D1:000161 模拟量D1:400125 信号条件12cl) ifix 技术支持:010-65611166-175、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