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2N兼容的人机界面

楼主(2005-01-31):
我需要几台价格公道的三菱FX2N PLC的人机界面,用来监视PLC的几项数据,要求通过PLC的编程口RS422连接人机界面,单色液晶显示,带背景灯,画面每行能显示10个汉字,能显示4行,能切换显示20幅画面。请帮忙推荐几款,性价比合理的,谢谢啦。

网友A:
您好,你可以看看这款小型人机POP-HMI POP-HMI 产品有以下特点: 基于 Windows 平台下的工程组态软件 JB-HMI , 界面友好,简单易用, 最多可制作 50 个监控画面, 支持多种格式的图形。 可连接的 PLC 类型广泛 ,如西门子 S7-200 系列、欧姆龙 C 系列、三菱 FX 系列、松下 FP 系列、永宏 FB 系列、光洋 S 系列、莫迪康 NEZA 系列、LG Master-K 系列、富士 SPB 系列、台达DVP系列、MODBUS RTU Slave、MODBUS ASCII Slave、自由协议等。(我们还在不断增加新的 PLC 种类,并可根据用户要求订制。) 组态软件支持数值归一化处理,可真实显示现场数据。 通讯协议在工程文件中一同下载到 POP-HMI 中, PLC 无须另行编写通讯程序。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逐行实时显示当前报警信息;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22个按键,其中10个功能键可自由定义,操作简单,可替代部分控制柜上的机械按键。 支持多种通讯硬件接口,RS232/RS485/RS422 任选。 带 LED 背光的 STN-LCD 显示屏,可显示 24×4 行英文,或12×4 行汉字。 前面板设有三个LED状态指示灯,指示 POP-HMI 的工作状态。 前面板符合 IP65的防水、防油设计等级。 更多详细内容请访问:www.chinahmi.com

楼主:
我想知道POP-HMI的报价 请发: EMAIL至 sfbscyl@yahoo.com.cn

网友B:
如果你不参加抵抗日货的话,我建议你才用Pro-face的屏,这个屏是市场上最好的,软件的功能非常强大;还有或者是选用台湾WeinView的屏,这个产品现在也很好,而且成本低,专家一般都推荐采用此屏和三菱PLC通讯,不知道你有没看过用此屏与三菱PLC在污水和中央空调系统中的应用.这两种屏你不防参考一下吧.

网友C:
30的F940不错,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不抵抗日货。

网友D:
你可以用用韩国M2I的触摸屏性价比还不错的

网友E:
建议使用罗升hitech界面,功能强大,是目前性价比最好的一款机器,尤其是6000系列新品

网友F:
你可以看看我们的产品。性能和价格绝对让你满意,公司网站:www.xinje.com

网友G:
台达的人机可以,且有最高的性价比

网友H:
http://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