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的刚性

楼主(2005-01-31):
请问伺服电机的“刚性”,怎么理解? 如“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

网友A(2008-09-08):
在力学中,有"刚度"和"柔度"两个物理量与他们对应
刚度是指物体发生单位形变时所需要的力的大小;
柔度则指物体在单位力下所发生的形变大小;
推而广之,电机刚性就是电机轴抗外界力矩干扰的能力,也就是通常所讲的过载能力。

网友B:
“刚度是指物体发生单位形变时所需要的力的大小”———正确!

“电机刚性就是电机轴抗外界力矩干扰的能力”———不错!不过怎么就等同于“也就是通常所讲的过载能力”了呢?!

 伺服系统的位置环刚性可以分为动刚度和静刚度两个概念:

静刚度是指静力矩负载条件下,负载力矩与伺服系统被动产生的角位移的比;

动刚度是指在指定频率的交变负载条件下,交变负载力矩幅值与伺服系统被动产生的交变角位移幅值的比。

单位都可以是Nm/rad,一半情况下,动刚度低于静刚度。

网友C:
讲的非常好,顶!

网友D(2009-03-24):
“刚性”大的话,外在的表现是什么呢,实际使用中在什么情况下要调节伺服的刚性呢

网友E(2009-07-24):
刚性的调整可以在伺服控制器里进行调节 比如三菱的    我有现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马达负载一个垂直方向的力 当马达停下来后马达的扭矩会一直不停的纠正 所以马达在静态下会产生所谓振动,后来通过修改马达的静态:刚性:后OK        (浙江宁波一家客户)

网友F(2016-06-14):
引用 网友E:
刚性的调整可以在伺服控制器里进行调节 比如三菱的   ...

你好,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垂直的一个丝杆,电机在停止运动以后,会出现发热的现象,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三菱J4-B的伺服